请教高手指点一下电路问题

楼主(2009-08-18):
图中是我设计的一个简易电路,功能上可以实现手动和自动功能,现在的问题是12V直流的继电器市场都是常开和常闭触点是共用一个脚的类型(即使两组独立的也是这样),这样的话图中K继电器的常开和常闭触点的管脚应该是互相独立的才行,请教高手知道一下怎样改动一下设计或采用什么样的元件才可行,谢谢。

网友A:
你把定时继电器的常闭点K与12V中间继电器J的常开点串联就好了。

网友B:
用两个
但多组的应该是可以的啊

楼主:
继电器问题
我用的J继电器是一开、一闭的,有一个共用脚,在点了中J的触点有公共结点,可以满足要求。但K继电器不行,我用的是两组独立触点,每组有一常开、一常闭,但常开和常闭有公共脚。一组用在了交流电进入端,另一组在电路中可以看到,问题就在这里,电路中的常开和常闭没法结成有公共点,反过来说,K继电器中的一组因为有公共脚而无法满足现在电路的要求。

网友C:
从你说的情况看K继电器是有一公共端,那你可不可以利用公共端再接一个继电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