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柜

楼主(2009-08-18):
我们做的农网柜漏电保护器和控制电容的小接触器的零线都是在零序互感器的上口取的,结过通电调试时,小接触器通过自控器 线圈得电吸合后,我在断小接触器 线圈电的同时,漏电保护器不知道为什么会感应到漏电电流,而且会同时会切断进线接触器的线圈电源,我们把小接触器的零线改到零序互感器的下口就好了,不知道是为什么?
 漏电保护器是中国人民电器的型号好象是rdj6,   5个接点1接零线2,3接bc相电源,4,5接进线接触器线圈,小接触器cj19_25  线圈220v,进线接触器cj20-250  线圈380v

网友A:
你小接触器线圈控制电源应当都取自零序互感器下端吧,否则你也不能正常工作的啊!

网友B:
漏电保护器的工作原理,主要是零序电流互感器(感知机构),所以所有需要被保护的线路必须穿过互感器,否则认为漏电而跳闸。你的接发是跨接在漏电保护器的两端,这是绝对不允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