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8):
各位老师,我们这里经常发生,三相四线制,零线断路,有的电器烧掉了,有的没烧,是什么原理,烧的电器原因是什么,能用示意图表示吗。先谢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A:
在实际中三相负载严重分布不平衡,总零线断开,由三相四线制供电系统变为三相三线制,使中性点严重位移,导致三相负载端相电压不再对称,负载相当于在相与相之间串联,负荷重相的电流小,负载两端端电压低,反之,则高,当然出现有的电器烧掉了,有的没烧。

网友B:
解释的经典啊。。。

网友C:
与各相的负载有关

楼主:
在实际中三相负载严重分布不平衡,总零线断开,由三相四线制供电系统变为三相三线制,使中性点严重位移,导致三相负载端相电压不再对称,负载相当于在相与相之间串联,负荷重相的电流小,负载两端端电压低,反之,则高,当然出现有的电器烧掉了,有的没烧。

谢谢老师的详解,在串联线路中,小功率的电流大,两端电压高,容易烧,是不是这个道理?

网友D:
零干线断开,三相负载不平衡,分得的电压不等,阻值大的分得电压高阻值小的分得电压低,若三相负载完全相等时,电压完全相等(低压为220V)。

楼主:
零干线断开,三相负载不平衡,分得的电压不等,阻值大的分得电压高阻值小的分得电压低,若三相负载完全相等时,电压完全相等(低压为220V

学习了,谢谢老师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在实际中三相负载严重分布不平衡,总零线断开,由三相四线制供电系统变为三相三线制,使中性点严重位移,导致三相负载端相电压不再对称,负载相当于在相与相之间串联,负荷重相的电流小,负载两端端电压低,反之,则高,当然出现有的电器烧掉了,有的没烧。
下图是我现画的三相电压向量图:A图-三相平衡时且零线完好;B、C图-三相不平衡,L1负荷小,L2和L3负荷一样都大且零线断开。
请问:零点按B图或C图漂移。谢谢!

网友F:
注意你那儿的布綫有问题,在单相回路部分有共零现象,当零綫开路时等于负载电压由相电压变成綫电压,负载阻抗大的烧废,三相四線配电一般不要共零。跟据规程三相四線配电零綫不允许开路。

网友A:
396639004的楼主我想你应该理解了。

网友G:
这种系统一定要加重复接地,否则就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A:
如主零线断了,重复接地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零线地线混接更加有人生安全隐患,建议用三相五线制供电系统,外加装过压、欠压保护装置。

网友H:
讲解的精辟

楼主:
在实际中三相负载严重分布不平衡,总零线断开,由三相四线制供电系统变为三相三线制,使中性点严重位移,导致三相负载端相电压不再对称,负载相当于在相与相之间串联,负荷重相的电流小,负载两端端电压低,反之,则高,当然出现有的电器烧掉

注意你那儿的布綫有问题,在单相回路部分有共零现象,当零綫开路时等于负载电压由相电压变成綫电压,负载阻抗大的烧废,三相四線配电一般不要共零。跟据规程三相四線配电零綫不允许开路。

纵观两位老师的分析,很有道理,在此谢谢了,我觉得后面的这位老师说的更直接。《三相四線配电一般不要共零。跟据规程三相四線配电零綫不允许开路。》

楼主:
在实际应用中,小型企业,家庭,20千瓦左右的负载用户为了省线基本都采用共零,现在我用交流接触器控制,线圈电压220伏,是否能持久,请教

网友I:
零线断后是380V的电压

网友A:
零线断后线电压仍是380V。

网友F:
在电工规程内并没有三相五綫制,因为地綫是保护綫不是配电綫。详见规程IT、TT、TN(TN-C、TN-S、TN-C-S)布綫系统。

网友J:
一般220V的会烧吧

网友K:
二楼的解释的对头

网友L:
2楼解释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