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触器的问题

楼主(2009-08-19):
第一个问题:
看了一个接触器铭牌上是这样写的,不知什么意思,请大家指点一下:

VAC  1PH   3PH   LRA
        HP    HP
120   2
240   5     10    180
480         15    150
800         20    120

第一栏VAC是交流电压,不知后面的是什么意思了。

第二个问题:
这个接触器的输入输出是:L1,L2,L3,L4和T1,T2,T3,T4,是不是有一相是中线呢?

网友A:
1PH   3PH   是可以选择的极数

网友B:
下面是不同的电压等级对应的负载功率;

网友C:
小弟 初学希望大伙可以说的具体点。。。。谢谢!

网友D:
四个触点中一个应为备用或控制用

网友E:
L1,L2,L3,L4和T1,T2,T3,T4,是四极接触器,都是主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