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9):
yamatake 温控器的控制输出和事件输出有什么区别``分别代表着什么意思 `实际的场合``
十分感谢````

网友A:
控制输出:相当于一个开关,事件输出:好象没有这个说法?

网友B:
控制输出就是输出控制被控制对象的。事件输出应该就是报警输出吧。

网友C:
控制输出应该是说输出类型是电流输出、电压输出、继电器输出、SSR输出等,事件输出应该是故障输出?

网友D:
事件输出第一次听说,高手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