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9):
(本文转载自传奇商务在线)

  1.故障现象

  1.1转子线圈开路

  JR158-8型电机,是在硬性大负载的条件下启动,虽然在转子回路里增设了频敏变阻器,以扩大启动转矩,抑制启动电流。但启动电流仍足以使转子线圈端部接头锡焊薄弱处受热脱焊,并在此处形成短路电流,导致线圈铜排端部烧伤,出现了转子开路故障。这一类故障一般出现在磨机启动瞬间。

  1.2定子线圈击穿

  JR158-8型电机,由ZM10-6.3型真空断路器执行通断。这种通断方式造成的操作过电压,是额定电压的近6倍,这个极大的过电压,对电机定子线圈绝缘层具有很大的破坏作用,造成两匝或几匝线圈相间绝缘被击穿,烧伤对地,出现了定子线圈击穿故障。这类故障一般出现在磨机启动或停止的瞬间,启动时出现的概率大于停止时。

  2.故障诊断

  2.1转子线圈开路故障诊断

  在电机启动的瞬间,如电流表的指针在额定值刻度两侧作较大幅度的左右摆动,且频率较慢,在电机端盖和接线盒孔隙处,可看到明显的铜熔化所溅出的粗大火花;周围闻到一种轻微的绝缘层焦化后的气味;严重时,电机出轴功率变小,磨机速度减慢或无法运行。当出现上述现象时,便可诊断为转子线圈开路故障。

  2.2定子线圈击穿故障诊断

  在电机启动或停止的瞬间,如电流表的指针在额定值刻度两侧作较小幅度的左右摆动,且频率较快;在电机端盖和接线盒空隙处,可看到微弱的线圈铜熔化溅出的细小火花,周围可以闻到刺鼻的绝缘层焦化后的气味;严重时会引起供电系统对地接零保护动作跳闸。当出现上述现象时,便可诊断为定子线圈击穿故障。

  3.修理措施

  当转子线圈出现开路故障时,视线圈铜排端部被烧伤的程度,采用不同的修理方法,可收到不同修理质量与速度的效果。

  3.1线绕锡焊

  当线圈铜排端部被破坏的程度较小,基本保持原有形状时,用铜线将开路线圈端部铜排密排紧绕,再用锡满焊粘接。

  3.2电气熔焊

  电气熔焊主要指:炭弧熔焊、手工电弧焊和氧气火焰焊,当线圈开路铜排烧伤程度较大时,宜采用上述方法以保证恢复铜排的原有断面积。

  3.3加热起槽更换

  定子线圈击穿故障点一般靠近槽口附近,这类故障的排除,只有更换线圈。

  检修时,确认故障点绕组后,使其头尾端与主联接线分离,同时拆除压线条,并将其头尾与380V普通交流焊的二次出线分别串接,电流调在100~150A之间,进行加热,温度控制在槽口处线圈冒烟时即可。线圈软化后,人工将其退出槽外,清理槽中的杂物,再把备用的线圈顺向放到槽口处,按上述的方法加热软化,下线入槽,如此重复,使下线整形工艺达到要求,穿入压线板,再按原结线方法将新线圈的头尾接到主接线上,用电气熔焊的方法将其与主接线焊牢。然后进行氧化物的清理,用云母自粘胶带对其进行缠绕,与老绝缘层搭接60mm左右,10层以上为宜。

  4.修用工具

  在修理转子故障时,为尽快恢复生产,需将电机就位转变位置,为此我们制作了一个转子高度调整支架。

  它由开口半圆托座、支架和高度调节螺栓组成,将支架的开口半圆托座与电机轴承接实,保证垂直。在调节螺栓的下面各摆放一只钢球,这时调整螺栓,增加高度,以转子能轻松转动为宜。

  5.故障预防措施

  5.1转子线圈开路故障的预防

  在大修或故障检修时,对转子线圈同铜排进行全面仔细地检查。听其音,观其况,发现锡焊薄弱环节,应进行补焊处理。

  5.2定子线圈击穿故障的预防

  可采用R─C抑制电路来预防定子线圈击穿故障。我厂2台JR158─8、380kW电机电路并联了R─C抑制电路,效果明显。其电阻耐压6.30kV,阻值100Ω,电容耐压6.3kV,容量2.24μ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