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问题

楼主(2009-08-19):
看了一篇文章说电流互感器,无论大小,额定电流都是5A的。我看了一下书,也有1A的,应该是5A以下吧?
   文章还说变比小的,50/5的,绕线匝数多一些;变比大些,如250/5,绕线匝数少一点。我觉得变比小,应该是说匝数小吧?

网友A:
穿心式电流互感器结构原理
  穿心式电流互感器其本身结构不设一次绕组,载流(负荷电流)导线由L1至L2穿过由硅钢片擀卷制成的圆形(或其他形状)铁心起一次绕组作用。二次绕组直接均匀地缠绕在圆形铁心上,与仪表、继电器、变送器等电流线圈的二次负荷串联形成闭合回路。
  由于穿心式电流互感器不设一次绕组,其变比根据一次绕组穿过互感器铁心中的匝数确定,穿心匝数越多,变比越小;反之,穿心匝数越少,变比越大,额定电流比:I1/n 。
式中I1——穿心一匝时一次额定电流;
  n——穿心匝数。

网友B:
电流互感器2次侧电流一般是5A。其原理相当于一个升压变压器。你说的额定电流确实是电机额定电流,由于启动时间较短不会烧电机,但不要太频繁启动。

网友C:
这个是瞬时电流,如果超过半个小时,估计你也要被FIRE了!

楼主:
2楼说的我还是不太明白,电流互感器的变比公式是:

变比=w2/w1=I1/I2
w是匝数,I是电流

网友D:
电流互感器的原理和变压器的原理相似,待测电路与电流互感器的线圈之间传递的功率P是一定的,若电流互感器开路时,因为P=UI,要使电流互感器的电流较小,就必须使开路电压很大,由于变压器原理是电压与匝数成正比,所以说变比小的,50/5的,绕线匝数多一些;变比大些,如250/5,绕线匝数少一点。正因为如此,电流互感器线圈禁止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