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接地为什么要加一个二极管

楼主(2009-08-19):
(无正文)

网友A:
保护用的
防止电源反向击穿

网友B:
防止电源进入高电压用的。

网友C:
电弧抑制电路,在有电感线圈回路上并接入一只合适的稳压二极管(也可接入一只普通二极管原理一样)的话,当线圈在导通状态切断时,由于其电磁能释放所产生的高压就被二极管所吸收,所以当开关断开时,开关的电弧也就被消除了.这个应用电路在工业上用得比较多,如一些较大功率的电磁吸控制电路就用到它.

网友D:
请教楼上,上图中的二极管接反了会有什么现象?若楼主的图中把24v电压误接到高电压上时,图中二极管能导通保护电路吗?

网友E:
我只看出来,有了这个二极管以后,99这根线的电压就不可能降到零伏以下,因为二极管下端连的是地。
我想我的这个想法还是有依据的,因为如果99线在零伏以下的话,55和99两线之间就超过24V了,可能会损坏元器件,说白了,就是起保护作用的。

网友F:
觉得楼上的有道理

网友G:
楼主并没有表明二极管的型号类型?与二极管相连的是保险管还是电阻也无法判断?如果是电阻,那么二极管有可能是个发光二极管(正向连接)!?如果是个保险管,那么这个二极管有可能是个瞬态抑制保护二极管?但是符号又不对?
电路中只表明55线至99线是24V直流电压,没有说明对地电压是多大?也可能99线对地是正电压!!?这么多的不确定,就不可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是楼主故弄玄虚还是他自己都不知道!!你是来求助的,但也要把必要的条件说明白??

网友H:
就是保护用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我只是在一个香港的工程师画的图,有点不明白才来请教的!

楼主:
是我画错了,用的是电阻不是保险丝,多了一竖,二极管型号是IN4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