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温度

楼主(2009-08-19):
电机的实际温度是运行时的温度减去环境温度。那么普通电机和变频电机最高温度是怎样定义的,最高温度具体各是多少?
请大家来讲一下。

网友A:
你说的都不对
实际温度就是电机运行时的温度,一般电机的最高运行温度90 C 以下
变频电机的温度也是如此,只是变频电机更适合采用变频器控制罢了.

网友A:
这个具体怎么定义的要看你的电机IP防护等级了
这些与电机的运行特性和线圈的绝缘材料等有关系

网友B:
电机的实际温度是运行时的温度减去环境温度
那叫电机的温升

网友C:
一般的电机最高温大概也就是80度左右

网友D:
电机的温度。这个概念太模糊。是说的电机的绕组温度呢?还是电机外壳的温度?电机绕组的温度是不好测的,一般是测绕组的电阻值来推算温度的。电机的外壳温度,谁能说清?有没有标准?

楼主:
现在有个泵的普通电机外壳温度是84度,那么这个电机是否正常呢?

网友D:
84度。个人感觉这个温度有点高了。不知绝缘等级是多少?如果是普通按105度的话。电机外壳为铸铁的,则绕组温度肯定要比105度要高了。

网友E:
84应该没问题
太高会烧电机

楼主:
该电机烧是没有烧坏,只是运转了不到2个小时温度就上升到这么高,所以就停下来,不敢开了,因为是新电机,所以现在在找设备供应方交涉,可能会要求更换。

网友F:
84应该有问题,我见过很多电机,也测量过很多电机的温度,从来没见到这么高的,基本上最高的也就60来度,一般也就四、五十度。不管标准是怎么规定的,它与众不同,就说明有问题。
你测一下是电流,与电机的额定电流比较一下,看它是不是过载了。

网友G:
个人认为要看电机的温度参数,比准确。

网友D:
GB13960-92可移式电动工具的安全。第一部分一般要求
这里面外壳温度要求为60度。现在你可以借鉴一下。不可能到80度。这要快冒烟了。

网友H:
应该是根据电机的防护等级来规定没有具体的定义。

网友C:
80度,有点高了

楼主:
电压电流均没有问题。最高的一个电机是110KW的,用软启动启动的,它的温度快到90度了。我认为还是电机本身的问题,改造前厂里的一台110KW的旧电机运行温度只有50多度,比较之下还是电机有问题。

网友C:
是改造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改造了什么
是纸机生产线的上浆系统。

网友I:
也就60、70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