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教

楼主(2009-08-19):
刚刚开始学习PLC,不知道怎么入手,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看你这样,还是先参加一些培训班吧,那样入门快些

网友B:
看看书,再下个仿真软件。。最后再参加培训班。。

网友C:
先决定学什么系列的PLC,然后再去找相关的资料看

网友D:
你想学什么的,我也是刚刚开始,我学的是三菱的话可以进入三菱网站在线学习,效果不错

网友E:
买个PLC,按手册上的慢慢练习;

网友F:
买个二手PLC,再看看相关手册练习一下。

网友G:
买点资料,弄一个旧PLC,写一些简单的程序。

网友H:
三菱有个学习的软件,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