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转工作台

楼主(2009-08-19):
这是四工位反靠回转工作台的第1稿,谢谢!

网友A:
转的头晕,不懂,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的头晕,不懂,走了。
别走啊,这是四工位回转反靠工作台平面图的第2稿,有点象了吧。按一次绿三角转一个工位反靠停下。

楼主:
传个gif文件看看,它在不停的转,此时的按钮和我的签名都不起作用。

网友A:
挺好玩的。把怎么做的写出来吧

楼主:
两工位回转插销工作台平面图,按绿色三角钮,工作台来回的转。

下面是gif文件,它在不停的转,此时的按钮和我的签名都不起作用。

网友B:
那个4工位的没做好啊,到位后,还要往回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4工位的没做好啊,到位后,还要往回走
我有说明是:《这是四工位回转反靠工作台平面图的第2稿,有点象了吧。》,看来您还不知道反靠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大转盘照片,可供参考

网友D:
我厂也有个类似结构的工作台.它作用是产品点硅胶,如转到A位后有一个检测机构进行水平检测,如果条件满足的话,转到下一工作台B就开始点胶,发觉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当产品没有放到位或没放好就旋转到A位时,那检测臂伸入检测就直接撞到产品了.曾几次连机械臂都撞到跌下.不知哪位高手有没有好的方法改善?

网友E(2009-09-19):
这个控制很简单了,用个分割器就可以了,而且精度也很高呢。

网友F:
我公司有个六工位的,用的就是分割器!

网友G:
加装订位检测
光电感应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