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9):
主站45H,通过SCB41的232口,MOXA的TCF光纤转换器(232/485转成光缆,远距离通讯)与8台CPM2AH小型PLC通讯,主站编写了PMCR指令(利用协议宏),PROTOCOL程序,设置完毕之后能够正常通讯,但是不稳定,当现场出现停电或者电压不稳定情况时,通讯丢失,经常是只能够稳定运行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实在不行就加个UP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