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140HZ

楼主(2009-08-19):
我有一台进口电机,额定频率为140HZ,1.7 KW。用三肯的2.2KW变频器,基准频率设140HZ,最高频率150HZ .报警恒速中过载,电机发烫.换4KW同样的参数就正常.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额定频率为140HZ?
一般都是50HZ60HZ的,然后通过变频调成需要的频率,额定140HZ的第一次听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有一台进口电机,额定频率为140HZ,1.7 KW。用三肯的2.2KW变频器,基准频率设140HZ,最高频率150HZ .报警恒速中过载,电机发烫.换4KW同样的参数就正常.不知什么原因?
一个很有意思的应用问题。这个其实完全可以。关键是我对三肯变频器的使用方法不是很了解,所以不好发表意见。如果这个变频器采用的西门子的,我就可以发言了。

总的原则是,首先要把电机的铭牌数据输入变频器,让变频器建立受控电机的数学模型,也叫做电机的自动优化识别,然后再运行电机,就OK了。其实很简单的事。至于额定转速为什么是140Hz的问题,这个不新鲜,交流电主轴的额定转速比这个还要高呢。关键是这种控制,电机的特性没有恒功率调速段,最高转速=额定转速。电机特性只有恒转矩特性的范围。

电机热,可以通过观察电机的电流来确定变频器控制是否正常。

网友C:
与参数的调节有关;

网友D:
菜鸟中的菜鸟来学习了……

楼主:
问题是两个变频器的参数是一样的

网友E:
没看明白,到底是额定转速还是频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