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9):
有台设备上的PLC有型号但没有编程器和技术资料,如果想和它建立通信联系需要怎么做?请师父详细指教!

网友A:
什么都没有
这样空对空怎么通讯?
还是先去搞清楚是什么PLC吧

网友B:
要查到PLC的型号

网友C:
PLC有型号是什么?
可用编程软件。

网友D:
PLC型号先说清楚;

网友E:
先告诉大家是什么型号的,要不拍张照上来也可以

网友F:
把PLC上写的型号传上来,才能明白怎样通讯。

楼主:
就是说不同的PLC需用不同的编程软件,软件下载到个人电脑上,再把电脑用专用连络线连接到PLC上,建立通信协义。

网友G:
传个照片上来,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H:
可以联系我.不过你要给我详细的资料.不然解决不了
yjkdkd@163.com

楼主:
我的型号是OmRon 200H      OmRon   C20

网友I:
看你的意思是想对PLC编程吧,可以用编程软件与编程电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型号是OmRon 200H      OmRon   C20


你这两个型号停产都在十年以上;
都不可以与电脑直接通讯;
需要专用的通讯模组;

网友J:
是PC和PLC通讯吗?

网友K:
C200H我们单位也有一台,去年坏了一次,也是找了很久,才借到一个手持编程器,好费劲呀,如果需要和PC通讯,需要C200H-LK021-V1和RS通讯电缆,前提是原有的底板要有空槽。

网友L:
停产10年的PLC。。。。古董级,发个图上来鉴赏一下。
让我这个菜鸟也涨点见识。

网友M:
PLC上面有通讯接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