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9):
链接PLC下载协议宏程序时,PLC提示非致命内插板错误,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要怎么改善呢?请大家指导~

楼主:
CS1G-CPU45H

网友A:
没听说过,听上去好像是硬件问题哇?
先把PLC全部复位下吧,程序,内存数据等。
如果有OS之类的数据,也清空后重新传输一次。
不行的话,只能送修了。

网友B:
非致命错误应该没有多大问题。你奖内存清空,然后重新下载程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