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切割机告急!

楼主(2009-08-19):
我这现在有一台数控切割机,出现的问题是:例如:我现在编程要切割一个100的圆,但是实际切割出来的圆是110的,请高手帮帮忙看看怎么能解决! 谢谢。

网友A:
切割机使用什么刀具,是不是刀具半径没算进去?

网友A:
编写好加工程序后,用单步执行,看问题出在哪。100和110,肯定不会是精度的问题。应该好解决。

楼主:
会是程序的自己的问题吗? 有可能是操作不当吗? 用单步执行是什么啊 请教下!谢谢

网友A:
程序问题当然也是有可能的,但程序你自己看的懂,应该容易确认。
单步执行:假设程序一共有10步,按一下程序执行键,执行第一步,执行完毕后停止,再次按程序执行键,继续执行第二步,按10下按键后,程序执行完毕。
自动执行过程比较快,而且动作连贯,不容易看出问题点。

楼主:
已解决,在这里说下仅供大家参考:
我指的是数控切割机只针对大连华锐生产的小蜜蜂HBST2005H  I型 来说。
故障现象:编程一个程序100圆,但是实际切割出来的变成了椭圆型,经查是系统参考改变了,肯能是操作不当引起的。
具体操作:按参数(F4)-----按系统(F5)------进入到一个界面,里面显示电子齿轮X     电子齿轮Y      将参数改成电子齿轮X02093 M00474   电子齿轮Y02093 M00474 然后单击存储即可!

网友A:
过了这么久,不经意间回来看到楼主的这个帖子,
原来是工作台双轴电子齿轮比改变了。如果有些机台有这个参数,确实能引起以上的问题。
X轴向电子齿轮比越大,圆形加工会在X轴向拉长。同样Y轴也能变大变小。

网友B(2009-11-05):
检查程序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