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9):
  同步电动机故障原因分析如下:

  (1)阻尼绕组断路或连接处接触不良,一般是因为阻尼环和阻尼条由于长期受热,使焊接部分松脱,或阻尼环连接处的连接螺丝松动造成的。

  (2)运行中振动过大或有异常声音——轴承有问题、匝间短路、电源故障。

  (3)定子铁心发出噪声——硅钢片松动、片间绝缘损坏。

  (4)绕组和铁心等过热——通风冷却不良。

  (5)轴承过热——润滑不良。

  (6)绕组绝缘电阻太低——潮湿、局部绝缘材料老化。

  (7)集电环出现环火和烧伤——电刷压力过低、电刷过短。

  (8)空气冷却器冷却能力下降——水压力低、水压温度高、冷气堵塞。

  异步电动机

  异步电动机故障原因分析如下:

  (1)轴承过热——润滑不良。

  (2)绕组绝缘电阻太低——潮湿、局部绝缘材料老化。

  (3)空气冷却器冷却能力下降——水压力低、水压温度高、冷气堵塞。

  (4)运行中振动过大或有异常声音——轴承间隙过大、匝间短路、电源故障、转子笼条断条。

  (5)电机温度过高——负荷过大、电机定子绕组匝间短路、电源电压过高。

网友A:
运行中振动过大或有异常声音——轴承有问题、匝间短路、电源故障
轴承有问题知道振动过大,为什么匝间短路也会造成振动过大,还有电源故障,为什么?

网友B:
(3)空气冷却器冷却能力下降——水压力低、水压温度高、冷气堵塞。
这个不明白,能不能上来说说

网友C:
比较全面

网友D:
空气压缩机(5L-40/8型的)所配的电机是250KW的同步电机,我们使用中出现较多的问题是机体移位导致扫膛,轴承也没问题。

网友E(2017-09-26):
楼主说的真好,收藏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