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9):
我们学校有3个机房,每个机房有30---40台电脑(电脑显示器永远开着),.不知为什么装了漏电就合不上,总是一开稳压器就跳闸,如果不接地线就没事.第一天装上漏电时工作半天(当时也接着地),第2天就合不上闸.不知这是什么原因??请高手解答

网友A:
零线和地线是不是零地和一了。

网友B:
把零线和地线分开。

网友C:
重新换一个质量好的漏电开关。

网友D:
还是去掉漏电换普通断路器吧

网友E:
想都有不用想,肯定是零线和地线接一起了,要么分开,分不开的话就不要用漏电开关了,没多大意思!

网友F:
不适合用漏电保护开关太过于灵敏。

网友G:
应该是零线和地线接到一起了

网友H:
普遍电脑都存在一定的漏电电流,特别是旧式显像管,一点点漏电是正常现象。学校电脑普遍品质较低漏电电流比较大。但不安装漏电开关是违例的,亦不安全。如30-40台电脑3相配电,建议分成3/6组单相漏电保护回路,并与照明及其它用电分开,分成3组元件可选择:220V、30MA、50A漏电开关3个,每个漏电开关带3个16A限流开关,每个限流开关配BVR3X2.5电线带4-5台电脑,总地线不可少于6平方,分成6组自己计算。总之每一漏电保护回路不动作电流大要大于工作漏电电流。同时电脑群集的地方建议加装浪涌电流保护器,防止浪涌电流冲击损坏电脑。

网友A:
9楼说得有道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普遍电脑都存在一定的漏电电流,特别是旧式显像管,一点点漏电是正常现象。学校电脑普遍品质较低漏电电流比较大。但不安装漏电开关是违例的,亦不安全。如30-40台电脑3相配电,建议分成3/6组单相漏电保护回路,并与照明及其它用电分开,分成3组元件可选择:220V、30MA、50A漏电开关3个,每个漏电开关带3个16A限流开关,每个限流开关配BVR3X2.5电线带4-5台电脑,总地线不可少于6平方,分成6组自己计算。总之每一漏电保护回路不动作电流大要大于工作漏电电流。同时电脑群集的地方建议加装浪涌电流保护器,防止浪涌电流冲击损坏电脑。
比较实用,看来是处理过类似故障的高手!

网友J:
从楼主所述看,应当不是接线错误问题;9楼说法有理。

网友K:
用断路器吧。

网友L:
零。地分开
看3相是否平衡

楼主:
地线是新做的,不可能零地接一起的

网友M:
零地要分开的

网友N:
漏电了啊!~~漏电断路器当然合不上喽!~

网友I:
引用 网友N:
漏电了啊!~~漏电断路器当然合不上喽!~
不一定哦,你没有见过不漏电跳闸的保护器吧?

网友O:
肯定是零地接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