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9):
对通讯这方面是个小学生,最近发现越来越多项目走通讯,所以抓紧时间补课。望指导

网友A:
通过232串口呗,用转换头把485转成232

网友B:
呵呵,一说到通讯我就头痛

网友C(2009-10-17):
通讯问题很头大:、双绞线通讯
RS232;RS422;RS485;光纤通讯等@

网友D:
通讯越来越接近我们的生活!努力学习吧

网友E:
计算机可以插个485的通讯卡,就可以直接连接了,如果有232的串口也可以用485转232模块连接,都没有就可以用485转USB通讯线,不过USB通讯一般需要驱动,也不麻烦

网友F:
用个模块就可以了啊  电脑的一般都是232的   用个485转232的模块就哦了

网友G:
转化一下就可以了 将485转化成232或USB就可以了

网友H(2009-11-26):
485的通讯和232的接脚不同 两边都一样就可以
如果和PC通讯 在XP下都有USB转的模块

网友I(2011-12-23):
有没有典型的案例提供

网友J:
例如研华的ADAM系列,通过RS232/485转换器接到计算机的COM口上,硬件通电,安装ADAM调试软件并运行,就可以看到硬件具体设备及采集到的数据了。

网友K(2013-10-10):
现在智能设备有带有通讯口。

网友L:
用接口转换模块转接,USB转RS485或RS232转RS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