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9):
将一台电机的电流用电流变送器(4-20mA)JI接到FX2N-30MR的F0N-3A上,请问老师程序怎么写?

楼主:
一台机床主轴电机的负荷随进给的进度而增大,时常超负荷而烧主轴电机,我想通过主轴电机的电流大小来控制进给电机的进退,进给电机是用变频器控制的,当主轴电机在80%时,快速进给,90%减速慢进,100%时停,120%时后退,100%时停,80%时,快速进给,90%减速慢进,100%时停,如此自动循环,电流变送器(4-20mA)J接到FX2N-30MR的F0N-3A上,请问老师程序怎么写?

网友A:
F0N-3A:有两组模拟量输入和一组模拟量输出,电压电流都可以

楼主:
电流变送器(4-20mA)是电流型

网友A:
模块的标定数字量为0~4000的话20MA所对应的就是4000,4MA就是0了,这样一个线性过程,之间的你就可以自己算一下就可以了。转换成的数字量就可以放入数据寄存器了。

网友B:
是FX0N-3A吧,这个的分辨率是250的

网友C:
看一下特殊功能模块的使用说明书,会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模块的标定数字量为0~4000的话20MA所对应的就是4000,4MA就是0了,这样一个线性过程,之间的你就可以自己算一下就可以了。转换成的数字量就可以放入数据寄存器了。

FX0N-3A只有8位分辩率;
你说的需要用12位分辩率才能达到;

网友D:
台达与三菱的就更不一样了;
还是参照FX0N-3A的手册吧;

网友E:
FX特殊模块手册中介绍的第一个模块就是FX0N-3A,手册中有详细说明程序例子

楼主:
关于模拟量的问题
对,分辨率是250.

楼主:
FX0N-3A吧,这个的分辨率是250的

楼主:
FX特殊模块手册中介绍的第一个模块就是FX0N-3A,手册中有详细说明程序例子,可我不知道,怎么写到PLC里去,其它开关量的我比较精通,就这个我无法写。

楼主:
哪位高手、大师帮帮忙吧!

网友F:
还是看你的模块与设备是否配,还有就是分辨率是否足够、、、、、

网友D:
呵呵;按手册上的接线及编程就可以了;

网友G:
来这里问问吧。我也是在他们那儿得到了不少的答案。

   www.jcpei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