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用plc画圆程序

楼主(2009-08-19):
我想用plc实现在x,y平面画圆。谁能帮我编一个程序啊,或是给我指点一下也行。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这个应该要用到插补吧

网友B:
带圆弧插补功能的PLC才能实现;

网友C:
选好PLC就可以,有专门的指令可以用
如果是FX的用FX2N-20GM模块
Q系列的用定位模块QD75P2/QD75D2等

网友D:
用FX2N-20GM,我刚刚做过的,可以走圆弧和斜线

网友E:
呵呵,用带插补功能的定位模块,就可以很轻松的实现了

楼主:
我现在没有你们说的模块,只想用梯形图编一个能够实现画图的程序。这也是因为我们的条件有限,所以如果你能有时间的话就麻烦你耽误一点宝贵的时间帮我编一个画圆的程序啊!!我以前从来没编过,即使有编程的思路但是也不敢保证程序的准确性。所以只能请你帮忙了。真的谢谢你

网友F:
你要的是什么圆?直径是标准的还是可以自己设定的?你的精度是多少?
要多少个边的?
PLC不采用模块的话,要用单纯的没有画圆功能的PLC,你是很难做到的

网友G:
通过计算座标的方式来画圆是否可行呢?

网友C:
不用插补的模块做,纯粹自已编写很麻烦的,圆弧时两个轴的速度是不停变化的
看你要求的精度把圆弧细分成很多小段走试下

网友H:
应该是需要有圆弧插补,螺旋插补之类的插补功能才能做吧。如果精度要求很低的话,用上百个点来模拟,可能勉强能凑合.还要用PLC做点小范围内的变频(脉冲频率)。
要是有时间有机器给你做,尝试一下也不错,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I(2016-05-04):
回复 网友D:
求三菱plc画圆和直线的程序

网友J:
我这里有个用西门子200主机做的,人家已经试过机的2轴。你拿去试试看吧

网友K:
西门子官方技术论坛早就出了,通过计算方式2轴画圆了。效果我没有测试过,但是个人觉得计算在完美估计也很难媲美专用模块的速度和精准了。

网友L:
有带插补的PLC直接用插补做。如果PLC不带插补的话降低精度或者降低速度也可以首先判断像限,然后根据DX增一或DY增一来判断X轴或Y轴新的定位点

网友M:
自己编写是不是要写很多步程序

网友J:
回复 网友M:
根据具体情况,只要能达到自己的要求,无谓多少步

网友N:
不带插补的你可以一个脉冲一个脉冲定位,但是走出来还是有点阶梯感觉,带圆弧插补就简单了

网友O:
要用到插补功能了吧

网友P(2016-08-02):
哈,这就看你的数学能力了,把圆弧公式分解成指令,其实并不难,自己想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