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9):
我想问下,如果我们用光电编码器,发高速脉冲,每层以一定数目的脉冲来确定楼层,那高速计数器应该怎么弄,能不能给点思路

网友A:
当然可以,现在都是用编码器来检测运行位置的数据,把编码器的信号AB相接入PLC的高速计数输入端口,通过高速计数器来获得运行位置的数据,判断到站、停车等。当然会有楼层平层的外部信号来定点校正这个数据,毕竟在停车、运行途中钢丝绳会有打滑等原因导致数据偏差,需要校正。

网友A:
对了,要注意的是,编码器转一圈的脉冲数×最高可能的转速得到的脉冲HZ数不能超过PLC高速计数器的限制,否则就丢失脉冲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再想想,还是有点麻烦的

网友B:
可以用高速计数器,注意最高频率的限制

网友A:
你好!

理论上是这样的,不过,现场的误差绝对是你想不到的,一定不是第二层10000个,第三层20000个,如果停站多,误差积累大,最后可能会有很大(公分级)的误差,所以要有这个固定的信号的。要知道,电梯马达转动传动到轿厢需要通过减速机、曳引轮、钢丝绳等,每个环节都有误差的。

====== 在 2009-9-13 8:59:12 您来信中写道: ======
关于那个大哥你说的那个平层复位是不是每层都要,我是这样想的,如果是3层电梯的话,假设让第一层脉冲数是0,第二层10000个,第三层20000个。用比较指令HCO与0 10000 20000 比较,当相等时,就停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