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9):
故障现象:某卧式加工中心出现ALM421报警,即Y轴移动中的位置偏差量大于设定值而报警。

分析及处理过程:该加工中心使用FANUC 0M数控系统,采用闭环控制。伺服电动机和滚珠丝杠通过联轴器直接联接。根据该机床控制原理及机床传动联接方式,初步判断出现ALM421报警的原因是Y轴联轴器不良。

对Y轴传动系统进行检查,发现联轴器中的胀紧套与丝杠联接松动,紧定Y轴传动系统中所有的紧定螺钉后,故障消除。

网友A:
机械问题影响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