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9):
故障现象 由龙门数控铣削中心加工的零件,在检验中发现工件Y轴方向的实际尺寸与件程序编制的理论数据存在不规则的偏差。

分析及处理过程:

(1)故障分析  从数控机床控制角度来判断,Y轴尺寸偏差是由Y轴位置环偏差造成的。该机床数控系统为SINUMERIK 810M,伺服系统为SIMODRIVE 61lA驱动装置,Y轴进给电动机为1FT5交流伺服电动机带内装式的ROD320。

1)检查Y轴有关位置参数,发现反向间隙、夹紧允差等均在要求范围内,故可排除由于参数设置不当引起故障的因素。

2)检查Y轴进给传动链。图8-8c所示为该机床Y轴进给传动图,从图8-8c所示可以看出,传动链中任何连接部分存在间隙或松动,均可引起位置偏差,从而造成加工零件尺寸超差。

(2)故障诊断

1)如图8-13a所示,将一个千分表座吸在横梁上,表头找正主轴Y运动的负方向,并使表头压缩到50μm左右,然后把表头复位到零。

2)将机床操作面板上的工作方式开关置于增量方式(1NC)的“×10”档,轴选择开关置于Y轴档,按负方向进给键,观察千分表读数的变化。理论上应该每按一下,千分表读数增加10μm。经测量,Y轴正、负方向的增量运动都存在不规则的偏差。

3)找一粒滚珠置于滚珠丝杠的端部中心,用千分表的表头顶住滚珠,如图8-13b所示。将机床操作面板上的工作方式开关置于手动方式(JOG),按正、负方向的进给键,主轴箱沿Y轴正、负方向连续运动,观察千分表读数无明显变化,故排除滚珠丝杠轴向窜动的司能。

4)检查与Y轴伺服电动机和滚珠丝杠联接的同步齿形带轮,发现与伺服电动机转子轴联接的带轮锥套有松动,使得进给传动与伺服电动机驱动不同步。由于在运行中松动是不规则的,从而造成位置偏差的不规则,最终使零件加工尺寸出现不规则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