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9):
故障现象:某加工中心运行时,工作台Y轴方向位移过程中产生明显的机械抖动故障,故障发生时系统不报警。

分析及处理过程:因故障发生时系统不报警,同时观察CRT显示出来的Y轴位移脉冲数字量的速率均匀(通过观察X轴与Z轴位移脉冲数字量的变化速率比较后得出),故可排除系统软件参数与硬件控制电路的故障影响。由于故障发生在Y轴方向,故可以采用交换法判断故障部位。通过交换伺服控制单元,故障没有转移,故故障部位应在Y轴伺服电动机与丝杠传动链一侧。为区别电动机故障,可折卸电动机与滚珠丝杠之间的弹性联轴器,单独通电检查电动机。检查结果表明,电动机运转时无振动现象,显然故障部位在机械传动部分。脱开弹性联轴器,用扳手转动滚珠丝杠进行手感检查。通过手感检查,感觉到这种抖动故障的存在,且丝杠的全行程范围均有这种异常现象。折下滚珠丝杠检查,发现滚珠丝杠轴承损坏。换上新的同型号规格的轴承后,故障排除。

楼主:
故障现象:某加工中心运行时,工作台X轴方向位移过程中产生明显的机械抖动故障,故障发生时系统不报警。

分析及处理过程:因故障发生时系统不报警,但故障明显,故采用上例方法,通过交换法检查,确定故障部位应在X轴伺服电动机与丝杠传动链一侧;为区别电动机故障,可折卸电动机与滚珠丝杠之间的弹性联轴器,单独通电检查电动机。检查结果表明,电动机运转时无振动现象,显然故障部位在机械传动部分。脱开弹性联轴器,用扳手转动滚珠丝杠进行手感检查。通过手感检查,感觉到这种抖动故障的存在,且丝杠的全行程范围均有这种异常现象。折下滚珠丝杠检查,发现滚珠丝杠螺母在丝杠副上转动不畅,时有卡死现象,故而引起机械转动过程中的抖动现象。折下滚珠丝杠螺母,发现螺母内的反相器处有脏物和小铁屑,因此钢球流动不畅,时有卡死现象。经过认真清洗和修理,重新装好,故障排除。

网友A:
不错,可以看出维修思路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