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9):
故障现象:TH6380卧式加工中心,启动液压后,手动运行Y轴时,液压自动中断,CRT显示报警,驱动失效,其他各轴正常。

分析及处理过程:该故障涉及电气、机械、液压等部分。任一环节有问题均可导致驱动失效,故障检查的顺序大致如下:

伺服驱动装置→电动机及测量器件→电动机与丝杠联接部分→液压平衡装置→开口螺母和滚珠丝杠→轴承→其他机械部分。

①检查驱动装置外部接线及内部元器件的状态良好,电动机与测量系统正常;②拆下Y轴液压抱闸后情况同前,将电动机与丝杠的同步传动带脱离,手摇Y轴丝杠,发现丝杠上下窜动;③拆开滚珠丝杠上轴承座正常;④拆开滚珠丝杠下轴承座后发现轴向推力轴承的紧固螺母松动,导致滚珠丝杠上下窜动。

由于滚珠丝杠上下窜动,造成伺服电动机转动带动丝杠空转约一圈。在数控系统中,当NC指令发出后,测量系统应有反馈信号,若间隙的距离超过了数控系统所规定的范围,即电动机空走若干个脉冲后光栅尺无任何反馈信号,则数控系统必报警,导致驱动失效,机床不能运行。拧好紧固螺母,滚珠丝杠不再窜动,则故障排除。

网友A:
电气现象,机械原因。

网友B:
机械安装出问题,反映出的故障是电器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