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9):
R 、 S 、 T 三相输入短路,无显示。

   故障分析与维修

  拆开机器就发现严重的短路现象,整流模块和 IGBT 模块爆裂,短路造成的黑色积炭喷得到处都是,主回路两个继电器也爆开,主控板暂时没有发现问题,但驱动部分烧了好几处,另外储能大电容一部分都已发涨,电容板上的两颗大螺丝接触处全部烧焦,这就是西门子 ECO 变频器的通病,因为所有电量都是要经过这两颗铁螺丝,一旦铁螺丝生锈,很容易引起电容的充放电不良,这样电容发热,漏电,发涨到最后损坏重要器件就不在话了,为了防止再次接触不良打火,在上螺丝同时最好焊上几股粗铜线,维修触发板时不知道参数的,可以从控制板上完好的器件与损坏相同的对比,修复该板的电压分别为 -4.7 伏,
-4.44 伏,更换损坏器件后,可以加电试验,试验步骤按主回路到控制空载,负载分别运行检查。

  加电试验前为保证器件安全,防止再次损坏重要器件,大容量暂时不要装止,用两只小容量电容代替,为了保护 IGBT ,电容到 IGBT 的供电回路最好是串联白炽灯泡(也就是接个假负载),通电后如果显示正常,可以启动变频器,再测量 6 个触发脉冲,如果信号正常,可以去掉电容与 IGBT 之间的灯泡,装上大电容进行空载运行,正常后再接负载运行,经调试机器后一般恢复正常。好几处,另外储能大电容一部分都已发涨,电容板上的两颗大螺丝接触处全部烧焦,这就是西门子 ECO 变频器的通病,因为所有电量都是要经过这两颗铁螺丝,一旦铁螺丝生锈,很容易引起电容的充放电不良,这样电容发热,漏电,发涨到最后损坏重要器件就不在话了,为了防止再次接触不良打火,在上螺丝同时最好焊上几股粗铜线,维修触发板时不知道参数的,可以从控制板上完好的器件与损坏相同的对比,修复该板的电压分别为 -4.7 伏,
-4.44 伏,更换损坏器件后,可以加电试验,试验步骤按主回路到控制空载,负载分别运行检查。

  加电试验前为保证器件安全,防止再次损坏重要器件,大容量暂时不要装止,用两只小容量电容代替,为了保护 IGBT ,电容到 IGBT 的供电回路最好是串联白炽灯泡(也就是接个假负载),通电后如果显示正常,可以启动变频器,再测量 6 个触发脉冲,如果信号正常,可以去掉电容与 IGBT 之间的灯泡,装上大电容进行空载运行,正常后再接负载运行,经调试机器后一般恢复正常。故障现象

R 、 S 、 T 三相输入短路,无显示。

   故障分析与维修

  拆开机器就发现严重的短路现象,整流模块和 IGBT 模块爆裂,短路造成的黑色积炭喷得到处都是,主回路两个继电器也爆开,主控板暂时没有发现问题,但驱动部分烧了好几处,另外储能大电容一部分都已发涨,电容板上的两颗大螺丝接触处全部烧焦,这就是西门子 ECO 变频器的通病,因为所有电量都是要经过这两颗铁螺丝,一旦铁螺丝生锈,很容易引起电容的充放电不良,这样电容发热,漏电,发涨到最后损坏重要器件就不在话了,为了防止再次接触不良打火,在上螺丝同时最好焊上几股粗铜线,维修触发板时不知道参数的,可以从控制板上完好的器件与损坏相同的对比,修复该板的电压分别为 -4.7 伏,
-4.44 伏,更换损坏器件后,可以加电试验,试验步骤按主回路到控制空载,负载分别运行检查。

  加电试验前为保证器件安全,防止再次损坏重要器件,大容量暂时不要装止,用两只小容量电容代替,为了保护 IGBT ,电容到 IGBT 的供电回路最好是串联白炽灯泡(也就是接个假负载),通电后如果显示正常,可以启动变频器,再测量 6 个触发脉冲,如果信号正常,可以去掉电容与 IGBT 之间的灯泡,装上大电容进行空载运行,正常后再接负载运行,经调试机器后一般恢复正常。短路现象,整流模块和 IGBT 模块爆裂,短路造成的黑色积炭喷得到处都是,主回路两个继电器也爆开,主控板暂时没有发现问题,但驱动部分烧了好几处,另外储能大电容一部分都已发涨,电容板上的两颗大螺丝接触处全部烧焦,这就是西门子 ECO 变频器的通病,因为所有电量都是要经过这两颗铁螺丝,一旦铁螺丝生锈,很容易引起电容的充放电不良,这样电容发热,漏电,发涨到最后损坏重要器件就不在话了,为了防止再次接触不良打火,在上螺丝同时最好焊上几股粗铜线,维修触发板时不知道参数的,可以从控制板上完好的器件与损坏相同的对比,修复该板的电压分别为 -4.7 伏,
-4.44 伏,更换损坏器件后,可以加电试验,试验步骤按主回路到控制空载,负载分别运行检查。

  加电试验前为保证器件安全,防止再次损坏重要器件,大容量暂时不要装止,用两只小容量电容代替,为了保护 IGBT ,电容到 IGBT 的供电回路最好是串联白炽灯泡(也就是接个假负载),通电后如果显示正常,可以启动变频器,再测量 6 个触发脉冲,如果信号正常,可以去掉电容与 IGBT 之间的灯泡,装上大电容进行空载运行,正常后再接负载运行,经调试机器后一般恢复正常。

网友A(2012-07-15):
新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