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9):
什么是两线制电流变送器?
什么是两线制?两线制有什么优点?
   两线制是指现场变送器与控制室仪表联系仅用两根导线,这两根线既是电源线,又是信号线。两线制与三线制  (一根正电源线,两根信号线,其中一根共gnd)  和四线制(两根正负电源线,两根信号线,其中一根gnd)相比,两线制的优点是:
   1、不易受寄生热电偶和沿电线电阻压降和温漂的影响,可用非常便宜的更细的导线;可节省大量电缆线和安装费用;
   2、在电流源输出电阻足够大时,经磁场耦合感应到导线环路内的电压,不会产生显著影响,因为干扰源引起的电流极小,一般利用双绞线就能降低干扰;两线制与三线制必须用屏蔽线,屏蔽线的屏蔽层要妥善接地。
   3、电容性干扰会导致接收器电阻有关误差,对于4~20ma两线制环路,接收器电阻通常为250ω(取样uout=1~5v)这个电阻小到不足以产生显著误差,因此,可以允许的电线长度比电压遥测系统更长更远;
4、各个单台示读装置或记录装置可以在电线长度不等的不同通道间进行换接,不因电线长度的不等而造成精度的差异,实现分散采集,分散式采集的好处就是:分散采集,集中控制....
   5、将4ma用于零电平,使判断开路与短路或传感器损坏(0ma状态)十分方便。
   6,在两线输出口非常容易增设一两只防雷防浪涌器件,有利于安全防雷防爆。
   三线制和四线制变送器均不具上述优点即将被两线制变送器所取代,从国外的行业动态及变送器心片供求量即可略知一斑,电流变送器在使用时要安装在现场设备的动力线上,而以单片机为核心的监测系统则位于较远离设备现场的监控室里,两者一般相距几十到几百米甚至更远。设备现场的环境较为恶劣,强电信号会产生各种电磁干扰,雷电感应会产生强浪涌脉冲,在这种情况下,单片机应用系统中遇到的一个棘手问题就是如何在恶劣环境下远距离可靠地传送微小信号。
   两线制变送器件的出现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较好地解决。它把现场设备动力线的电流隔离转换成4~20 ma的按线性比例变化的标准电流信号输出,然后通过一对双绞线送到监测系统的输入接口上,双绞线同时也将位于监测系统的24v工作电源送到电流变送器中。测量信号和电源在双绞线上同时传送,既省去了昂贵的传输电缆,而且信号是以电流的形式传输,抗干扰能力得到极大的加强。
二.电流变送器的4-20ma输出如何转换?
   两线制电流变送器的输出为4~20ma,通过250ω的精密电阻转换成1~5v或2-10v的模拟电压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有多种方法,如果系统是在环境较为恶劣的工业现场长期使用,因此需考虑硬件系统工作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系统的输入模块采用压频转换器件lm231将模拟电压信号转换成频率信号,用光电耦合器件tl117进行模拟量与数字量的隔离。
   同时模拟信号处理电路与数字信号处理电路分别使用两组独立的电源,模拟地与数字地相互分开,这样可提高系统工作的安全性。利用压频转换器件lm231也有一定的抗高频干扰的作用。
   三.电流输出型与电压输出型有哪些优劣比较?
   在单片机控制的许多应用场合,都要使用变送器来将单片机不能直接测量的信号转换成单片机可以处理的电模拟信号,如电流变送器,压力变送器、温度变送器、流量变送器等。
   早期的变送器大多为电压输出型,即将测量信号转换为0-5v电压输出,这是运放直接输出,信号功率

网友A:
两线制电流信号,有时会搞错,主要是有的是有源的,有的是无源的,我这么说是不准确的.

网友B:
好东西!辛苦了!谢谢楼主!一直用电流变送器都不知道为什么是两线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