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970触摸屏问题

楼主(2009-08-19):
从A970里面读出的程序可以直接写到GT1175的屏里面吗?

还是修改下型号就可以了?

网友A:
在软件的     系统设置     里改一下型号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B:
可以,软件  公共设置 下的 系统环境  中改变型号
但是GT1175不算高性能的触摸屏,有的性能不如A970,最好用GT1575换

网友C:
有的功能可能GT11不能实现;
GT11本来就是F900的替代;
GT15才是对应A900;

楼主:
原来的A970通过A9GT-BUSS连接的三菱A2US的 PLC
没想明白为什么不用422口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