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19):
用什么办法将单相电转换成三相电要求带动20KW,380V

网友A:
几乎不可能的。

网友B:
造价很高,估计你接受不了。。。。
220v变压成440v,变压器一只 30kva
20kw逆变器一台。

网友C:
方法简单,用单相马达带动三相发电电球就可以了!

网友C:
先生:功率是不变的,不计算损耗量20KW功率在单相端会形成100A以上的电流,你那的电网受得了吗?还要计算转成三相后带的是什么负载,如果是感性负载你的转换设备容量最少要X1.7倍以上,再加上损耗量.....。天啊!这种事是地球人干的吗?

网友D:
如果负载需要功率小的话,按4楼说的方法倒也能实现.所需要的设备也不复杂.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方法简单,用单相马达带动三相发电电球就可以了!


用这么大功率的单相电机?

网友F:
有这么大功率的单相电机吗?

网友G:
很简单,用变频器啊,变频器可以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很简单,用变频器啊,变频器可以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


呵呵;
是20KW,不是2KW的;

网友H:
想象里很丰富

网友I:
楼主是在试验室吗?你觉得这样改造有价值吗?

楼主:
呵呵各位大哥,我在温州搞加工想节约房租,因为单相电的房租便宜呀,我本身是电工,是想看看有没有可能,多谢楼上各位

网友I:
楼主用的单相电,应该是220V,怎会是380V,若是220V的话改造就简单。

网友C:
用多台较大功率的单相马达同时拖动,但要解决动平行问题。

网友J:
换3相电机
或用变频器

网友K:
是啊,功率好像很大啊

网友L:
造价太高,不划算啊,朋友在温州哪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