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0):
(本文转载自传奇商务在线)

  电能表投入运行后,在日常管理中,经常遇到用户反映电能表“空转”或“空跑”,即我们常说的潜动,并以此为据要求退补电量、拒交电费等。由此引起了许多麻烦。为了帮助大家正确判断,分清责任界限,现就这一类问题的判定方法,造成潜动的原因及发生潜动后的处理方法,作简要介绍。

  一、潜动现象的判定

  电能表出现潜动,必须满足下面几个条件

  1.直接接入式电能表电流线圈中应无电流,这条通常引起用户的误解,认为“不使用用电设备,电能表电流线圈中就不会有电流”。这是不正确的,因室内外布线年久失修,绝缘程度不佳,空气湿度过大等因素的影响,致使线路存在不同程度的漏电;另外有不明显负荷的存在,如接在总表后面的分表电压线圈的损耗,电器设备上的电源等指示灯,都要消耗一小部分电能,但往往被人们忽略。要判定是否电能表本身的问题,应将电能表出线解除。

  2.经电流互感器接入式电能表,其电流回路可连成通路,但电流应不大于其允许起动电流值的1/5。我们通常使用的电能表,其精度一般为1.0、2.0、3.0级,国家规定的起动电流如下表;

  就常用的2.0级220V/5A单相电能表而言,其允许的起动电流值为0.005A,这样电能表电流回路允许通0.00lA的电流,而电能表不应潜动。但这微弱的电流,用常规测量仪表很难测到。故在这类表潜动判定时,以其电流二次回路构成通路,一次线圈无电流为准。

  3.电能表转盘连续转动超过一圈。在确定了直接接入式电能表电流回路确无电流,经互感器接入式电能表CT一次无电流后,再根据电能表表盘是否连续转动超过一圈判定是否潜动。即在观察窗位置观察电能表圆盘上的色标是否出现两次以上。因为电能表防潜针在一定位置时才起作用。根据《JJG307-88交流电能表检定规程》规定,当防潜针距防潜钩最近时色标应在正前方。但实际工作中,往往由于疏忽大意,色标未在正前方。这样使人们产生错觉,认为色标在正前方圆盘仍在转动,不等转盘停止或观察到两次以上色标,便下了该表潜动的定论,这是不正确的。

  4.电能表电压线圈两端电压在其额定值的80%~115%以内。根据《JJG3-88交流电能表检定规程》规定:修理后的电能表加110%额定电压,新生产和重绕电压、电流线圈的电能表还应加80%额定电压(经互感器接入式电能表,在周期检定时电流回路可连成通路而不通负载电流;或者根据使用者需要,在功率因数为1.0的条件下,通以1/5允许起动电流,试验电压可提高到115%额定电压),转盘的转动不得超过一圈。

  在使用中,电能表的电压往往超出以上规定的电压范围,致使电能表潜动,对用电管理部门来讲,电能表显然是合格的,但对使用者来讲,却是不合适的。

  二、造成电能表潜动的原因

  1.在试验室检定过程中

  ①摩擦补偿力矩过大或过小;②电压铁芯或电流铁芯倾斜或位移;③回磁板松动或位移;④轻载误差调整不当;⑤防潜装置调整不当,或防潜孔过小;⑥平衡调整装置的两螺杆位置不同;⑦防潜针松动。

  2.在使用过程中

  ①电流线圈部分短路。由于过载等原因,使电能表电流线圈匝间短路,电压工作磁通受其影响,分裂成不同空间、不同时间的两部分磁通,从而产生附加力矩,造成电能表潜动。②三相电能表未按正相序安装。通常三相电能表应按正相序安装,这样与试验室检定调整时,相序一致,但实际安装时,如未按要求进行,某些电能表常常发生潜动。③三相表电压线某相断线。这种原因往往不易察觉,除造成电能表发生潜动外,还造成了错误计量。④临近表计影响严重。特别是经互感器接入式的电能表,由于其二次回路始终是闭合的,在临近表计的影响下,常常造成电能表潜动。这也是《JJG307—88交流电能表检定规程》中,对这类表作电流回路构成通路或通以1/5允许起动电流进行潜动试验规定的原因。

  三、常见几种误判断情况

  1.经互感器接入式电能表,其CT一次线,从某相二次线中穿过,即某相两根二次线未在其一次线的同一侧。这种现象极难发现,在指示仪表工作的情况下,在其二次回路中产生感生电流,致使圆盘转动,但并不是潜动。

  2.单相电能表相线、地线接反。

  3.电能表后闸刀绝缘程度低,在空气湿度较大时漏电。

网友A:
JJG307-88现在是JJG307-2006了。

网友B:
原因是多方面的,确实有功率表多走的情况存在。当然,也有用户偷电,或者漏电等情况。任何判断,都要确认一下先,得到准确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