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0):
请问各位大侠!松下伺服的速度跟转矩控制是怎么控制的,用OMORN PLC来控制!1.转速要求不同的时间用不同的转速度,或者可以在HMI上调转速,也是用脉冲指令来控制吗?
2.在转矩控制中,要求转矩保持恒定,是用什么来检测转矩的!伺服自带吗?也是用PLC来控制扭力吗?
之前做的都是们置控制!有相关的例子供学习吗?

网友A:
速度和转矩可以用模拟量控制,看下它手册上这些控制方式的接线图就能看出来了

网友B:
1.转速要求不同的时间用不同的转速度,或者可以在HMI上调转速,也是用脉冲指令来控制吗?
不同的时间那要一个时间控制器,这个一般在PLC里可以自己编写。给出DA的值。
2.在转矩控制中,要求转矩保持恒定,是用什么来检测转矩的!伺服自带吗?也是用PLC来控制扭力吗?
给定恒定的DA值就可以了,一般没有伺服自带,是外部给的,

网友C:
伺服在用于脉冲控制时候 ,可以用PLC 来控制他发脉冲 数 和频率来控制转速。4B号 参数

转矩模式时候用的相对较少,用在张力模式 和拉力模式的时候 用到, 要检测转矩 需外接以监视器。 接42号 引脚。

网友D:
速度控制时,用端子来控制速度

网友B:
速度控制时,用端子来控制速度.。一般来说有二种可以选择的,端子和AD都是可以的,一般来说,端子是优先的。但用端子的很少,一般,端子是定死速度的,不是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