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0):
请师傅们都说一下自己所遇到的漏电开关误动作的情况,最好说从理论上说明原因。让看了这个贴子的电气方面工作者在以后工作中减少一些麻烦。

网友A(2009-09-29):
1、漏电开关过载、短路。
2、零线漏电。
3、导线跨接在漏电保护器两端。
4、就近分零或借零线。
5、周围有大的交流电或变化磁场。

网友B:
就近借零线也会误操作?详细解释下谢谢

网友C:
谐波会干扰漏电开关

网友D(2012-03-18):
什么时分零和借零?

网友E:
线没接紧也会跳,我就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