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0):
那个中文补丁我已经装了,下面该在哪改成中文版的,请知道的朋友帮个忙。谢谢了

中文补丁老是显示安装失败,怎么回事

网友A:
我记得应该是View或者在工程菜单下有一个首选项,然后进去将你的Language切换为中文。

楼主:
我这个里面怎么就找不到Language这一项啊 ,奇怪了啊,装好要不要重启的啊

网友B:
下载个中文补丁,安装即可

网友C:
需要安装2.2中文补丁。

网友D:
没错,
先安装软件,再装中文补丁,
运行软件,进去以后,点view--到最下面找到一个首选项(preference),进去以后,里面有一个language设置,把它设置成中文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