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120与MM440的比较

楼主(2009-08-20):
首先,G120的参数集基本上和MM440是一致的。很容易使用。
改进的地方:
1、MM4的散热通风道经过内部PCB板和功率器件。因此,对环境有较高的要求。长年积累的灰尘仍有可能在潮湿季节对变频器造成故障。G120则改进成后部独立的通风道,根据以往的经验,肯定会大大降低对环境的要求。
2、G120不像MM4那样,CU单元是和功率器件集成在一起。以前,MM4在多台联机使用USS通讯时,即便某一台不使用,为了通讯也必须上电。G120的CU和PW是完全分开的。CU可以使用独立的电源供电。即便功率模块不上电,也可正常通讯、设置参数。
3、MM440/430接插件较多,插针较细、较多,可叠加的模块(DP模块、编码器模块等)较多,发生接触不良的可能性也较大(F0022不明故障)。G120则因控制CU单元和功率PW单元分离,通讯“模块”、编码器“模块”均集成在CU模块中。不言而喻,使用可靠性大大提高。
4、由于G120参数集基本和MM4一致,因此,对于PLC来说,基本可以不更改程序,直接用G120替换MM440。
5、G120具有比MM440更多的控制端子。
因为G120是CU和PW分开的,CU内置了通讯单元。注意选用时,应根据网络选用不同的CU型号。有一点需要注意一下,如果是现场做DP通讯使用G120替换MM4变频器,控制单元选用的是CU240S DP或者CU240S DP-F,那么应该注意一下硬件组态中注意报文形式选择,实际选择的硬件组态的报文形式必须要和参数P0922设置一致,因为G120有参数P0922,而MM4没有,P0922可选的报文形式有1/20/350/352/353/354/999等,G120 V3.0以前的不能通过周期通讯方式(功能块SFC14/SFC15)来读取和修改参数,只能通过非周期通讯方式(功能块SFC58/SFC59或者SFB52/SFB53)来读取和修改参数,G120 V3.0及以后版本则既可以通过周期通讯方式也可以通过非周期通讯方式读取和修改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