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0):
一条生产线,全封闭式运行.自动化生产.要求上位机组态监控(与PLC通讯),7个工位每个工位需有一个触摸屏.(与PLC通讯). PLC 需有输入开关量110个,输出开关量80个.一轴伺服精确定位. 一个条形码扫描仪(可接入工控机),需留一个通讯口,和一组模拟量输入.

配置:伺服采用日系中惯量,采用脉冲控制.
      上位机 研祥 配ID卡.

主要是PLC CPU ....  请各位帮个忙,选个型号配置.

网友A:
富士SPH200系列PLC一台,搭配8槽底板一块。
其中电源模块占用2槽
CPU占用1槽
64点输入模块占用2槽
64点输出模块占用1槽
通讯模块占用1槽。

伺服采用富士的FALDIC-W系列或者Alpha5系列,做Modbus通讯,如果选用Alpha5,那么可以做SX总线通讯。

触摸屏根据你需要的尺寸可以 选用富士的UG30系列或者V8系列,通过RS485网络将7台触摸屏与PLC链接,至于与工控机链接,你可以选择与触摸屏网络连接,也可以选择与PLC链接。至于条形码也如此。

至于脉冲模块,实在是浪费,如果你要选用其他厂牌的伺服,那么可以将通讯模块换成脉冲输出模块。

网友B:
谢谢高手啊...
除了富士,三菱.欧姆龙.两种什么型号可以代替??

楼主:
对啊, 三菱 欧姆龙 可以代替么? 什么型号? 请教 ..

网友C:
三菱的也很容易配;
用FX的点数可以实现,不过扩展要一堆;可以用Q的;

网友D:
与三菱PLC 通讯,选好具体型号了吗?
这么多的屏连接,要用网络连接了

网友A:
对于三菱,欧姆龙也是如此。

三菱的Q系列,欧姆龙的CJ系列~~

至于配置~~你如果使用这两家的通讯来做伺服,恐怕价格不便宜。

至于具体配置,你大可以去看这两家的型录。

基本上这样的配置任何一家PLC厂家都会有方案,这里也不多说,否则富士,三菱,欧姆龙的代理要打架了。

网友D:
打架倒不会
如果是三菱的,7个屏连接成本不会很低,
富士的485连接,看这样成本应该比较低
伺服不一定非要用通讯做,可以用定位模块,如Q的QD75P1或是QD75D1

网友E:
小弟支持三菱,用Q02的CPU,用以太网通信,伺服可以用QD75定位模块

楼主:
谁能推荐一个欧姆龙的具体配置型号.
HMI  PLC 电源模块. 通讯模块 . 现场网络. 注意事项.

网友F:
7个屏的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