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0):
请问下各位:OMRON PLC中的3.00 3.01之类代表什么?是辅助继电器还是别的呢?好像是OMRON CM系列的,具体哪个型号不太清楚了.想把它的程序转成三菱的看下.

网友A:
呵呵;是输入用的继电器;
如果你的PLC点少的话就是当中间继电器用了;

网友B:
CM是什么系列?没听过,老师给说说~!

网友C:
欧姆龙没有CM系列PLC,只有CPM*和CQM*系列,PLC中的3.00 3.01之类代表输入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