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

楼主(2009-08-20):
我是菜鸟,求助变频器的是如何调速及工作原理图,好心人帮忙!!

网友A:
看下你用的是什么厂家的,找个该厂家的产品手册,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B:
呵呵;调节输出频率就行了;
如何调看说明书;

网友C:
变频器调速是调所用电源的频率以达到调电机转速的目的,调频率是通过调变频器的输入电位器实现无级变速。
至于工作原理图你看看所用变频器手册。

网友D:
1.端子启停,电位器调频率。
2。输入电流调频率
3。通讯方式调频和启停

网友E:
是什么型号的变频器,就看该型号的使用手册

网友F:
好好看一下说明书,就知道了

网友G:
看看说明书。。。就会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