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0):
RT:L与X、Y、M有什么不同呢?

呵呵,刚开始学PLC,让高手见笑了!

网友A:
L 鎖存寄存器   以我之愚見,就是掉電保持的寄存器了。

网友B:
Q系列中有这个,可以看下Q系列CPU用户手册,里面有软元件的说明

楼主:
在手册里没有看到这个说明。这种软元件ON了之后是否一直ON着,要怎么复位?

网友B:
这个接通后,在电源通断时能保持
ON后是一直ON,但当执行程序时,程序中它的前面条件不成立时会OFF掉的
如果不需要断电保持,可以在PLC运行时用复位指令复位掉
软元件介绍在《Q系列高性能模式CPU用户手册(功能解说、编程基础篇)》中有的

网友C:
L 磁保继电器
说明:
不能直接向外部输出,属于顺序控制器内部的辅助继电器,可以保持停电.

网友D:
对我来说``会在PROFACE中用到``作为图形的BIT位址```

网友E:
呵呵;掉电保持的继电器是不会自动复位的;
可以在程序中用指令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掉电保持的继电器是不会自动复位的;
可以在程序中用指令复位;
是不是必须要用RST之类的命令才能复位,还是说前面条件不成立就自动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接通后,在电源通断时能保持
ON后是一直ON,但当执行程序时,程序中它的前面条件不成立时会OFF掉的
如果不需要断电保持,可以在PLC运行时用复位指令复位掉
软元件介绍在《Q系列高性能模式CPU用户手册(功能解说、编程基础篇)》中有的
这样子似乎和Y和M没有什么不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