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0):
现在有什么样的电压表可以测量测2000V-5000V的电压.

网友A:
建议配互感器

6KV电压互感器 + 6KV 电压表【互感器输出100V,表的输入也是100V,表的刻度是0---6000V】

网友B:
电压互感器+仪表    www.cdswp.com

网友C:
加电压互感器

楼主:
那可以直接用什么仪表测量吗?不加电压互感器

网友D:
有6KV 的电压表吗?

网友E:
到电子市场买一个高压测量笔(内有高压电阻)即可直接测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到电子市场买一个高压测量笔(内有高压电阻)即可直接测量了!!
这个应该只能测有没有电而已吧

网友F:
是测交流还是直流电压?

楼主:
交流的啊

网友F:
看来还是要用电压互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