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0):
因我公司生产的电力机车的用电是从高架线上直接引出的,供电额定电压为750VDC(波动范围600V——1000V),电流为400A,而单位市电只有380VAC,所以现需一升压变压器设备,把380VAC整流升压到750VDC,而且,必须可调范围在600V——1000V。

这380VAC--750VDC怎么弄呢?谁给个提醒呢,呵呵~~!

网友A:
定做一台500 KVA的变压器 【0.4KV / 750V】

整流滤波  可控硅整流最好,可以调压

楼主:
有个人的方案是:380VAC用低频整流到514VDC,然后再升压到1000VAC,然后再高频整流到750DC

这样对不对?

网友A:
成本高了很多

还是变压器升压价格低一些

楼主:
那直接用380VAC升压到1000VAC,然后再整流到750VDC?

楼主:
没人知道?

网友B:
2楼讲的不对吗?
750V,400A,用500KVA的变压,然后再整流。
高电压,高电流可能涉及到很多问题。
如电机启动,整流环节等
还是找个相关的专家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