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0):
椭圆齿轮流量计是不是必须得流体的压力大于1BAR才行?
另外椭圆齿轮流量计是不是流量计里精度最高的

楼主:
还没有回答的吗?一般的涡轮流量计需要的最小压力是多少?

网友A:
这个还真没好好研究过。。。。接触的椭圆齿轮也不少了。。。。估计不要1BAR压力也能推动。。。。
可以说体积流量计里面椭圆齿轮是精度最高的。。。可以到0.2没什么问题。。。。
涡轮流量计属于速度式流量计,无所谓的最小压力。。。。只存在量程比的问题,量程下限以下肯定可能不会转动,或者不准确 这和流速有关系。。。。。

楼主:
哦,谢谢,讲解的挺清楚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