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08-20):
一台广告雕刻机要用变频器,买了一台国产通用型的1.5KW/220V的装上去,什么参数都没调,运行到10H Z左右频率就上不了,变频器上显示电流十几A,电机连线和电机都发烫。请教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哪位高手指点下啊!

网友A:
电机机械卡死。

网友B:
应该是电机的问题

楼主:
没卡死,是这样的,原本机器本身就有个变频器,电机照常运转,就有时候会自己停掉,影响工作,所以现在要换台,买的是台输出0-400Hz的。不知道怎样设置参数,还有这个能不能用到现在的设备上。

网友A:
既然电机有时候会自己停掉,你应查看一下故障代码,找出故障原因。

楼主:
显示的不知道什么东西,设备都用了2年多了,当初的说明书也不知道仍哪去了,再说设备上自带的变频器都没厂家,所以就买台新的想来换上。但是不知道输出0-400HZ的这台通用型的变频器能不能装到设备上啊!不行明天去退掉了。

网友C:
第一,变频器和电机要做一下辨识工作。也就是对变频器要做一次初始的调试计算和参数设置,才能正常启动。

第二,选择变频器和电机适配,要把电机的铭牌数据提供变频器的供应商咨询其是否是配。并向变频器供应商索取使用方法和技术支持。

网友D:
呵呵;这个电机的额定频率比较高,可能你还是按50HZ设的,不报警才怪;

网友E:
看看电流多大,是不是过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