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三菱PLC I/O槽:

楼主(2009-08-20):
一:I/O点数一致:先断电,把要更换的I/O模块拆下来,把新的插到I/O槽把接线端子接好。
二:I/O点数不一致:先进行I/O分配,然后断电,把要更换的I/O模块拆下来,把新的插到I/O槽把接线端子接好

网友A:
第二个,通常应该是先更换,再设置模块地址、点数分配

网友B:
呵呵;为何要换不同点数的模块?
你设备坏了,难道不是找同型号的去换的;

网友C:
点数不一致,就要仔细核对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