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压控制资料

楼主(2009-08-20):
(无正文)

网友A:
下载了,平时不少用这些东西。

网友B:
气压系统概要: 通过压力油或压缩气体来传递和控制能量的一种系统。在气压系统中,能源介质就是压缩空气。压缩机通过电动马达或内燃机驱动,对空气做功,把气压缩后储存在坚固的储气槽中,然后高压气体沿着狭窄的塑料管或铁管传送到需要气压动力的设备上,让气压缸或其他机具产生动作。

基本组成: 以压缩空气为工作介质来进行能量与信号的传递,是实现各种生产过程、自动控制的一门技术。通常是由气源装置、储存设备、净化机器、润滑机器、控制阀、驱动组成。

图1为气压系统组成图。

网友C:
只应该是供气系统吧.

网友B:
过滤器: 为防止气压机器不发生作动不良现象,压缩气体在使用前必须经过过滤器,将空气中的尘埃等杂质除去。过滤器是气压系统常用的一种空气净化装置。

网友B:
压力单位

关于力学单位,分为绝对单位和重力单位,一般使用重力单位,但是随着SI单位的引用,逐步采用绝对单位,本教程使用绝对单位。绝对单位和重力单位的差异:

重力单位:1(kgf) =1(kg)×g(m/s²) g为重力加速度,约=9.8在绝对单位里,力,表示在单位质量1kg的加速度1 m/s²运动时的力,单位用N(牛顿)。1(kgf)=g×(kg)=9.80665×(kg)×(m/s²)=9.80665(N)。为了计算方便,本教程使用1kgf=9.8N。

压强表示压力的强度,指单位面积的受力大小。每单位面积1m²受到1N的压力1kgf大小为1pa,每1mm²受到1N的压力为1Mpa。这里,N、pa、Mpa都是国际单位(SI)。一般来说,1kgf/cm²约为9.8×10ֿ²Mpa,综上所得如下:

力   1(N)约=1/9.8(kgf)  1(kgf)约=9.9(N)  压强 1(Mpa)约=10²/9.8(kgf/cm²)    1(kgf/ cm²)约=9.8×10ֿ²Mpa

由于气压的缘故,以前的表示方法是采用5kgf/ cm²、20 kgf/ cm²这系列的单位。那么5kgf/ cm²=0.49Mpa,20kgf/ cm²=1.96Mpa,这样的表达方式不太易懂。因此,一般是用10kgf/cm²=0.98Mpa来计算,如果不需太正确的话,可以用10kgf/ cm²=1Mpa来计算。

网友D:
3楼、4楼你发的资料在楼主上传的上面不都有吗?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