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伺服的高手请进

楼主(2009-08-20):
本人第一次接触伺服,有几个问题点弄不懂:
1.位置命令脉冲和位置命令代码分别代表什么意思?怎么通过PLC控制?在接线上要把这两个参数的引脚接到一块小电路板上,再从小电路板上引两线接到PLC,不知这块小电路板叫什么?能起什么功用?
2.伺服控 制器是在使能端有信号输入后就开始运行程序吗?
3.怎么根据实际所需要的行程计算PLC应给的脉冲数?

网友A:
伺服故障处理的资料我有~~`

网友B:
一般看你所用丝杆的螺距是多少,用实际行程去处以螺距得出丝杆须转多少圈,然后根据你所选用的伺服电机转一圈要多少脉冲去计算。

网友C:
具体什么伺服?
伺服中通常没什么程序,是参数,运行是PLC控制的,使能后伺服才能接受脉冲等运行

网友D:
1.是差动信号转换电路
2.必须要有使能信号才能运转
3.通过传动轮半径和电子齿轮比换算

网友E:
怎么根据实际所需要的行程计算PLC应给的脉冲数?
这个楼主可以做一下实验,让电机转一转,看进多少,也自己算一下要多少脉冲数

网友F:
你的问题一下问的也太多了啊
用伺服时,主要是用脉冲来决定伺服转多少圈的

网友E:
你的问题其实都是很基本的问题,首先自己在网上找一些资料看看,对问题有一定的认识。再找书看看,或是有机器的话做一下实验。

网友G:
应该是电平转换电路板吧............俺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