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0):
该系统设计有手动和自动及消防三种运行方式:

1、手动运行:按下按钮启动或停止水泵,可根据需要分别控制1#—3#泵的变频、工频运行及启停。

2、自动运行:合上自动开关后,1#泵电机通电,变频器输出频率从0Hz上升,同时显示控制器接受自压力传感器的标准信号,进行PID运算与给定压力参数进行比较,如压力不够,变频器(PLC将经运算后的信号转给变频器或显示控制器将经运算后的信号转给变频器)频率上升到50Hz,1#泵由变频切换为工频,启动2#变频,变频器频率逐渐上升至给定值,加泵依次类推;如用水量减小,从先启的泵开始减,同时经PID调节使系统平稳运行。若有电源瞬时停电的情况,则系统停机;待电源恢复正常后,系统自动恢复运行,然后按自动运行方式启动1#泵变频运行,直至在给定水压值上稳定运行。变频自动功能是该系统最基本功能,系统自动完成对多台泵软启动、停止、循环变频的全部操作过程。

3、消防运行:1#.2#.3#水泵均投入运行,不受SA1档位和水压高低的限制,直到再次旋动“消防”按钮。按下电控门上的红色“消防”蘑菇形自锁按钮SB10后.红色消防指示灯HL20亮,1#.2#.3#水泵均投入运行,不受SA1档位和水压高低的限制,直到再次旋动“消防”按钮,解除自锁状态为止HL20熄灭,供水系统恢复正常的运行状态。

楼主:
系统采用的是三菱可编程控制器FX1N-40MR-001, I/0点数为40点,进行开发程序。使用FX-2AD模拟量输入模块,FX-2DA模拟量输出模块。与组态设计的功能相对应,编写不同的控制程序。

1、程序编写的思想:根据电气控制图和工艺要求进行编程设计。

2、模拟量模块FX-2AD、DA模块FX-2DA程序编写。根据模块手册:FROM  TO指令。电流检测采集通道是4~20mA电流输入,电压输出通道是1~5V电流输出,设置模式要注意。

3、控制流程图的编写:根据PID控制规律编写控制流程,编写控制程序。

程序编写(部分参考)

楼主:
AD模块FX-2AD、DA模块FX-2DA读写调试:

1、模拟量模块FX-2AD调试步骤,该模块负责采集压力变送器过来的4~20mA标准信号。
  (1)采用模块方法,给FX-2AD提供标准电流信号。
  (2)把编写读写程序下载到FX1N-40MRPLC中。
  (3)运行程序,采用监控模式,查看读取数值变化。
  (4)调节标准信号,观察数值变化。

2、 DA模块FX-2DA调试步骤:该模块负责输出1~5V信号。
  (1)采用模块方法,给FX-2DA提供标准电压信号。
  (2)把编写读写程序下载到FX1N-40MRPLC中。
  (3)运行程序,采用监控模式,查看读取数值变化。
  (4)调节标准信号,观察数值变化。

控制程序调试:通过三菱PLC编程软件的监控,强制输入信号,起动相应功能,观察测试流程是否正确。

网友A:
很好,不知道有没有程序.

网友B:
复杂化了

网友C:
是用一台变频器吧?
水处理都是这种工艺吗?
楼主上来说说

网友D:
如果 能亲身向这位师傅学习下
三身有幸
不知道有机会否

网友E:
比较详细,对一部分人很有帮助.贴子被加精自然有加精的原因.

网友F:
挺形象的,不错,支持

网友G:
应该是早期恒压供水方案了,目前可以由一台专用供水变频器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H:
支持,写的很详细

网友I:
现在的风机泵类变频器就可以实现其功能。

网友J:
好贴....
希望楼主能将PLC的全部程序剪下来.供在家学习.
这恒压供水用单用变频器加继电器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K:
不知道楼主用什么实现的计算机对PLC的控制和数据的采集,是用编程语言编出来的还是用什么组态软件?希望楼主能够把程序或者是软件提供给小弟们呵呵。

网友L(2009-09-19):
呵呵
满足吧
已经很好了

网友M:
也可以用一台普通变频器+一台恒压供水控制器+接触器、继电器、开关、表、指示灯、断路器+压力传感器等。

网友N:
才上道,对程序中的部分指令有点疑问,望哪位高手路过时能给予指点,余将感激不尽。
程序中的比较指令前加D,是什么意思?   比如,D180 D162 的比较,D180 K150的比较。

网友O(2009-11-09):
知道大致原理,具体不懂。。。变频可以一拖多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早期恒压供水方案了,目前可以由一台专用供水变频器就可以实现了。
想请教下高手们:如果水泵直接从河道取水,中间也没有水塔和储水箱。只有水管通向各用水点,用一个压力传感器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可行吗?水压要求不高2公斤左右。

网友Q:
引用 网友P: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早期恒压供水方案了,目前可以由一台专用供水变频器就可以实现了。
想请教下高手们:如果水泵直接从河道取水,中间也没有水塔和储水箱。只有水管通向各用水点,用一个压力传感器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可行吗?水压要求不高2公斤左右。
完全可以,用一般的风机水泵类变频器即可,此类变频器内都有两路模拟输入端子,一个是0~+10V输入,另一个是4~20mA规格的信号输入,此信号端子可以用来输入压力传感器的压力信号,然后设置好变频器内模拟信号通道的选择,PID调节参数中的P值,I值,D值。以及设置好最大信号对应的最高输出频率,还有设置好睡眠频率和睡眠唤醒频率。而需要输出的频率可以把0~+10V的模拟端子输入作为指令频率,也可以用数字面板的加减减来设置指令频率。而实际输出频率就看上述一些PID,及睡眠频率的设置系数了。
这些参数如何设置可以参考你购买的变频器的使用手册。
这样一来,只要一台变频器加一个压力传感器就可以控制河水泵的恒压供水了。

网友R(2009-12-13):
能亲生向师傅学习,是我的三生有幸了,要徒弟不

网友R:
太复杂了,看的都晕了

网友R:
师傅们能到哪里学到变频器的技术了,本人在东莞工作,很想提升自已的技术,在我这里做电工就好像天天打杂的一样的,想到就烦了,

网友S:
呵呵  现在的恒压供水好像没那么复杂

网友T(2014-03-21):
谢谢楼主,我毕业设计就是这个题目

网友U:
谢谢楼主,看到后很高兴能学习,就是能不能详细的介绍PLC程序、PID的设定等,最好是能把详细调节步骤说一下,让新手学习学习在学习,谢谢!我的信箱316310726@qq.com,能把相关的资料给我发一份吗,群里谁有变频给水的资料图纸实际设计等能给我一份参考吗?谢谢大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