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个小程序

楼主(2009-08-20):
我想咨询个小程序。用西门子200做的。控制一个继电器的通断,用一个按钮来完成,我按下按钮,继电器通,再按同样的按钮。继电器关。再按再开,如此反复。

网友A:
LD 0.00
DIFU(13) 116.00
LD 116.00
AND 100.00
DIFD(14) 116.01
LD 116.00
ANDNOT 100.00
LD 116.01
OR 0.01
KEEP(11) 100.00
END(01)
给你一个omron的程序你自己改吧!0通道为输入继电器,116通道为辅助继电器,100通道为输出继电器。

网友B:
呵呵,就是单按钮起停,论坛讨论过很多次了,搜一下吧

网友C:
k看看
是三菱的,参考看看。M1029为输入开关,M511可以为输出

网友C:
对不起
请问我发图片怎么发不上来,对不起了大家,

网友D:
单按钮启停一般用计数器做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三菱的,参考看看。M1029为输入开关,M511可以为输出
三菱的,有条专用指令ALT

网友E:
不明白为什么总是有人热衷于这种无什么实际意义的程序的研究?

LD I0.0
EU
LD I0.0
EU
A Q0.0
NOT
LPS
A Q0.0
= Q0.0
LPP
ALD
O Q0.0
= Q0.0

因为我用FireFox,所以上图很麻烦,你自己将上述程序贴入你的Step7 Microwin中去,转换为LAD即可。

也就是一个RS指令而已。

网友F:
这是三菱不用ALT时的实现方法;
其它PLC都可以这样操作;

网友G:
乒乓键,网上有很多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