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0):
电容器容量的简易测试方法
其中电压表和电流表应尽可能采用精度较高的磁电系或电动系仪表。
接通电源后,应尽可能快(1-2s)记录下仪表的示值。
当电源频率为50hz时,用下式求取被测电容器的电容量。
c=3183 i/u
式中c----被 测电容器的电容量,μf
       i-----电流表读数,a;
      u----电压表读数,v。
接线图如下:

网友A:
现在的万用表可以测容量

网友B:
现在的万用表可以测容量,但是大电容就无法测量了,这方法很好,先记录下来,改天试一下。谢谢LZ

网友C:
这方法还真的可以试一试,以前都是用万用表直接测量的,还真没用过这个方法.想知道3183是怎么来的

网友D:
呵呵,算是山寨版的方法吧!

楼主:
回5楼
其实这个公式很好推导的。
根据公式:Xc=1/ωC=1/2πfC------(1)
             I=U/Xc---------------------(2)
把一式代入二式同时把单位改变后即可得到C=3185I/U

楼主:
其实这是有根据的。
引用 网友D:
呵呵,算是山寨版的方法吧!
在赵家礼主编的电动机修理手册中的单行本《小功率电动机修理》最后有电容器质量的判定方法及容量的简易测定中就提到了这种方法。这可是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怎么能是山寨版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5楼
其实这个公式很好推导的。
根据公式:Xc=1/ωC=1/2πfC------(1)
              I=U/Xc---------------------(2)
把一式代入二式同时把单位改变后即可得到C=3185I/U

谢谢你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