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接地

楼主(2009-08-20):
我遇到一个问题:在一个要求防静电的无尘车间,因为它有化学溶剂经常会因静电发生火灾。仔细检查发现它电气设备没有接地,防静电接地更是没有。现在问题是在它车间里的动力配电柜是三相四线制。内有接地排接地线是从外面单独引入。
现在我想完善它电气设备的接地保护和静电接地保护。想讨教下各位高手。如何接地是标准可靠的,谢谢!

网友A:
电气设备重复接地。

网友B:
电气柜中的接地是不是真正的接地,如果是可以用,把车间电气设备和其相连。最好是在车间挖沟埋在地下,并在车间根据情况引出几个重复接地。再就是在车间门口进屋后放一块铜板,接地到外面的接地极。防静电。

网友C:
可以在车间的地面上铺防静电地板,外加重复接地这样可确保万无一失。

网友D:
防静电的地、电气的地要分别独立接地
电阻不能太大,具体参数30O左右

网友E:
四楼说的对,防静电的地、电气的地要分别独立接地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但是整个生产线是钢结构的,也就是说设备上的电机,控制箱与钢架连在一起的。那么设备上的静电接地线这样还是和电气接地连在了一起啊。困惑呀!望各位还能指点迷津!

网友F:
要将铁管打入地下,地线焊到铁管上